圆管受均布内压时的应力函数及其引申

楼主(2013-09-06):
实心圆柱受均布外压时的应力函数见此贴: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37096&extra=

其实大部分还是抄书~~~

网友:
感谢大侠开贴指教。

网友(点评):
岂敢。是我推算自用的。

网友(点评):
您客气,现在设计讲究个轻,型材使用越来越多。以前不重视这部分的校核,您的贴正在教学。

网友:
拟人化讲解 高深的理论 外加公式  风格引人!

网友(2013-10-10):
逍遥你在啊

网友(点评):
?大侠若有兴趣,请帮忙验证一下。

网友(2014-06-03):
最爱学术贴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非常感谢逍遥大侠!

认真的看完了,等考完试有空了,我也在MC里把过程理一遍。

原来轴孔配合可以这么校核,在合适的过盈条件下,这样压应力产生的摩擦力可否用“专门”来承载一些轴向载荷呢?

听说大的过盈要热装或者冷装,感觉这样搞了以后不可避免精度会降低,它膨胀/收缩回来尺寸与原来不一致,那应力也变了吧,是否不太可控?

网友(点评):
当然可以承受轴向载荷。 最后一段没看明白。

网友(点评):
就是多想了点,温度变化后按原来的算有多少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