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轮分割器输入轴最低转速能做到多少?

楼主(2013-09-06):
有台设备准备用凸轮分割器,转盘直径4M,转动时间5秒,停止时间也是5秒,凸轮的驱动角和停止角各为180度。主要的问题是转动5秒停止5秒,相当于输入轴10秒才转动一圈,即输入轴转速只有6rpm。我准备选用4极的马达减速机,减速比230左右。

问题是凸轮分割器这么低的输入轴转速行不行?有没有人实际使用过?谢谢。

网友:
这个可以叫专业的厂家帮你选型啊,你那么大的盘用凸轮分割器不知道行不行。不行的话可能要用到气动分度盘了,气动的分度盘盘面比较大,承受的力也会比较大

网友:
4M太大了吧!不知道能不能吃得消。问一下厂家。

楼主:
楼上两位大侠没有看清楚我我要问的问题,我主要问的是“输入轴转速只有6rpm”行不行,而不是直径4M转盘分割器能不能吃得消。

直径4M转盘对分割器来说不是问题,我见过直径6M的转盘,且上面的夹具和工件比我这个重多了,转动时间大概只有1秒,都没有问题。当然它的分割器是CAMCO的。

网友A:
能用低速的话,低速更好,因为会更稳,用过几种牌子,选型目录上也没见有输入轴下限速度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用低速的话,低速更好,因为会更稳,用过几种牌子,选型目录上也没见有输入轴下限速度的要求。

请问楼上的你做过的输入轴最低转速是多少?太低速会不会产生象“蠕动”等不良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楼上的你做过的输入轴最低转速是多少?太低速会不会产生象“蠕动”等不良现象?

230没用过,用过180的。
凸轮分割器内部结构来分析,假如你转盘上受力方向不变,应该不会有“蠕动”现象的产生。

网友(点评):
补充一点,假如受力与转盘转动方向一样,那就要看受力的大小与分割器的精度了。

网友:
凸轮分割器输入轴没有最低转速的要求,不过你选的减速机太大了,有点浪费。可以选小点的减速机配个变频器。最好是加个光电开关或行程开关,到位就停5秒钟。适当增加输入轴转速,这样能使转动时间变少,提高效率

网友(2014-07-30):
加个离合器吧

网友:
加个离合器

网友:
不会出现你所说的蠕动现象,输入轴多少转 只要你平稳的转动 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我之前用过1.5米的,没楼主那么大。转速低对分割器没影响,也是采用变频调速+离合+刹车的方式,停止时间可以自定义,想停多久都可以。

网友:
速度再慢一点也没问题的,越慢还越平稳!

网友(2014-11-25):
引用 楼主:
楼上两位大侠没有看清楚我我要问的问题,我主要问的是“输入轴转速只有6rpm”行不行,而不是直径4M转盘分割 ...

输入轴转速可以利用伺服电机控制,每个分度盘都有个感应开关的

网友:
刚好我也有跟楼主一样的问题,我这转要求13秒一个周期,更郁闷,还是试一下电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