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想在TB买东西DIY个机构,怎么连接

楼主(2013-09-06):
所有东西都淘宝买和自制。
要实现的功能:1,连接家里的220V电源使用。2,声控和开关并联控制,网上有这种遥控的开关,但是我想要像声控延时灯一样的效果,最好在一个面板上。有这样的东西吗。3,使用直流电源12到24V的,能不能直接把电源适配器的线剪了,是两根线吗一个正极一个负极?4,买个直流减速电机 12到24V的,只要10转/分钟就可以了,淘宝的都标的空载扭矩2NM。直流电机是不是也是两根线,一个正一个负啊,直接连到电源上就能动吗。完全不懂电,大家帮下忙,准备买了。

网友A:
可以实现,直流电源很简单,2根线,一正一负,直流电机就2根线,正负极随便接,但要注意电压不可超过额定值,其它电路除了电压额定要注意外,正负极也要接正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实现,直流电源很简单,2根线,一正一负,直流电机就2根线,正负极随便接,但要注意电压不可超过额定值 ...

网上有12V直流马达调速器,一般是调整电阻还是有变压器,是调整输出电压的吗。还想买一个,因为速度还不好准确确定。
比如12V直流电机在小于12V的情况下长时间使用有没有问题,输出的扭矩和转速都变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网上有12V直流马达调速器,一般是调整电阻还是有变压器,是调整输出电压的吗。还想买一个,因为速度还不 ...

一般是调节阻阻来调整电压的。电压在标称值以下工作不会损坏马达,但速度慢,扭力低,电机通常带上减速机构才能用于成熟的产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