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0*1500*10钢板,材料45,要求两面平行0.1,如何备料

楼主(2013-09-06):
请教将如何加工

网友A:
线切割下料,水磨床加工。

楼主:
厚度尺寸备多少呢,热割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线切割下料,水磨床加工。

赞同。

网友:
线割下料,热处理去应力,然后大磨床,如果不开磁力吸的话,可以用侧顶的方式固定,如果要开磁吸,那工件不要直接吸在工作台上,应该把工件放在L型工装上,然后侧面螺丝固定,在板中间要垫上与L型工装等高的垫块.
如果余量很多,可以先大铣床,不要用压板,用侧固的方式铣正反面,然后再磨.

网友:
噢看错了,只是需要2面平行0.1而不是平面度0.1的话,直接磨好了

网友:
方法很多,就要看你们那里的现有设备是什么了。

网友:
外形要求不高的话水切割好了,便宜速度也快,厚度买毛料的时候在16、4左右就差不多了

网友(点评):
赞同水割 变形小!

楼主:
是不是热割的比较好买啊,我们这怎么都是热呢

楼主:
如果要是选择铣或刨,哪种变形会小一些

楼主:
刨的话有没有顺序,比如先刨中间,再刨两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