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联齿轮加工、内外齿对齿

楼主(2013-09-06):
接到一个双联齿轮的活,齿轮模数1.75,小齿轮48齿,大齿轮112齿,压力角为20°,两齿轮间距11mm,齿面硬度为50-60HRC(渗碳淬火齿轮),还有一件齿轮外齿m1.75,Z33,没有渐开线内花键(m1.25,z11,压力角30°)那位高手有比较好的加工方法请赐教!(齿轮精度等级为6级)

楼主:
齿轮花键槽顶点母线和齿轮齿根中点母线在一个平面上,精度±0.005mm
双联齿轮的图纸

网友A:
双联齿轮用插齿,渗碳,磨齿的方法。
另一个齿轮先做内花键(拉成行),在以内花键定位滚齿,淬火,麽齿。6级以上的齿轮建议最后要用麽齿的方法来完成。

网友:
觉得±0.005mm有难度,除非你用涨式芯棒定位。等求解。

网友:
坐等高手

网友:
那个精度5um的平面在什么地方,看不出来

网友:
6-6-6的精度?

网友B:
“没有渐开线内花键(m1.25,z11,压力角30°”,这是啥意思?

网友:
观察 思考 查阅 不得结果,等高手

网友:
加工后 焊接

网友C:
精度为0.005mm想通过插齿与滚齿是很难达到的,做一个模具粉沬冶金齿轮。这样精度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精度为0.005mm想通过插齿与滚齿是很难达到的,做一个模具粉沬冶金齿轮。这样精度才能保证。

那内外对齿怎么对?我们的量很小,估计粉末冶金不还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渐开线内花键(m1.25,z11,压力角30°”,这是啥意思?

内有花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联齿轮用插齿,渗碳,磨齿的方法。
另一个齿轮先做内花键(拉成行),在以内花键定位滚齿,淬火,麽齿。 ...

插齿不是软齿面比较好吗?这么高的硬度能行不?

网友:
双联齿轮插齿后,若材料是低碳合金钢渗碳淬火后再磨齿,若是中碳钢调质后表面高频淬火在磨齿。
另一个齿轮先做内花键,拉床加工,在以内花键定位滚齿,淬火,麽齿。6级以上的齿轮建议最后要用麽齿的方法来完成,插齿和滚齿精度达不到,原理上都存在误差,只能做粗加工。

网友:
将双联齿分解装配,双联齿间距磨齿看有影响没,再一个带内花毽的好保证

网友:
同意3楼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