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中空轴电机

楼主(2013-09-06):
寻找中空轴电机。要求每秒钟能够正反转10次以上。功率5~10KW。扭矩100N左右。有资料的可以留下参考下。定制的除外啊。

中空轴

中空轴

网友:
功率5~10KW扭矩100N左右,参数搞错了吧?

网友:
这种电机还真是不多见。

网友:
没见过,哪个场合用这种电机

网友:
弄个中空轴减速机吧~满街都是
电机的扭距不可能那么大的

网友:
正好我们也需要类似的电机,不过我们采取的是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