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普通气缸怎么去驱动凸轮轴, 需要加什么机构? 求

楼主(2013-09-06):
同普通气缸怎么去驱动凸轮轴, 需要加什么机构?  求解

网友A:
这个视乎没说清楚,气缸主要控制往复运动的!你这凸轮轴是旋转的还是怎么回事,你应该说清楚呀!

网友B:
看不明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网友C:
应该去看看蒸气火车。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视乎没说清楚,气缸主要控制往复运动的!你这凸轮轴是旋转的还是怎么回事,你应该说清楚呀!

凸轮轴往一个方向的旋转   有没有好的路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应该去看看蒸气火车。

倒想过火车轮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不明白,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气缸是往复运动 ,  凸轮轴是旋转运动,  该怎么配合?

网友:
单向轴承

网友:
棘轮,单向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