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如何才能做到红色的部件既能够旋转,又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上下移动?

楼主(2013-09-06):
图中绿色的部件是主动轴直接与齿轮连接,红色的部件需要与绿色的部件同步旋转,另外红色的还需要进行上下调节,绿色的上方没有固定的部件。

如何才能做到红色的部件既能够旋转,又能够在必要的时候上下移动?

楼主:
我想要通过蓝色的部件,再加上其他的一些机构来完成,但是由于经验有限,请大家帮帮忙了,谢谢!

网友:
你要@  大侠

网友A:
花键  定位拨叉

网友(点评):
正解,车床、汽车变速箱里有这个。

网友(点评):
大侠,能否给一个示意图,给我看一下,拜托啦

网友:
这种都没有技术含量的,多想想就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花键  定位拨叉

首先谢谢前辈的帮助,实在不好意思到现在才回复;
另外我需要说一下,就是我下面需要移动的物体总重量大概在30KG左右,还有就是我这个机械结构在红色的上方时没有任何的固定不旋转的物体的,不知道拨叉是否可行,另外红色的部件需要按照要求移动的位置并不是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