钣金 圆锥筒侧面上如何均布孔

楼主(2013-09-06):
为了保证圆锥筒锥面上的开孔率(要求在45%左右),如何在圆锥筒上均布3mm的孔,要保证孔间距统一(间距为1.4mm左右),而不是孔位统一。楼主分布了下,如图1、2所示,先把圆锥筒按钣金样式展开,然后再按孔位统一来均面的,但开孔率才40%。附上我的设计图。

网友A:
你图面孔间距为1.5,上面要求可以达到1.4,为何不用1.4来计算一下,其中也只差5%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图面孔间距为1.5,上面要求可以达到1.4,为何不用1.4来计算一下,其中也只差5%啊

我按图片3弄成间距为1.4左右,但是中间会出现图4的并列情况,它是按环形陈列的的,这种不行啊。这怎么弄。

网友:
有什么公司能加工这种喇叭筒吗,材质不锈钢的,4个厚的

网友:
均布后激光开料,成型,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