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乐乐不如众乐乐

楼主(2013-09-06):
近日琢磨滚动摩擦系数的时候,心有所感,心想独乐乐不如众乐乐,也给大伙儿出道题,如何?
如图,大轮直径φ100mm,小轮直径25mm,二者之间正压力100N,二者滚动摩擦系数为u,忽略中间轴承的阻力矩。
两轮都是定轴转动。补充下,两轮是钢轮,但不是绝对刚体,否则就没得玩儿了。
请问:
1、若在最上点用力,到两轮相对滚动时,该力需多大?
2、若在最下点用力,到两轮相对滚动时,该力又需多大?

题目若不明,请评论,吾即更改。

网友:
小轮是固定?
如果中间轴承的阻力忽略,只要有力就可以滚动吧?

网友(点评):
1、两轮都是定轴转动。2、似乎不然吧?

网友(点评):
我觉得我说的没错,在整体上来说它只要有力就可以运动。您说的滚动摩擦可以理解为内力,它是平衡的。整体上可以把两圆当做一个平衡的系统。所以您在哪个点施加力都是一样的。多大多小都可以,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我感觉你是对的,如果把力作用在上轮上面,对于下轮来说忽略轴承力的话,只要有力就可以转了

网友:
明显不成比例嘛,大侠

网友(点评):
是的,已改好了 :D

网友:
f1*0.025=u*100

f1=4000u

f2*0.05=u*100

f2=2000u

感觉哪里不对...假设两轮无相对滑动匀速转动,是否需要一恒扭矩来维持?

或者换一种说法,初始有j1ω1+j2ω2的动量,自由状态下是否最终停下来了

网友(点评):
从静止慢慢加力,一直到能转动,测量此时加力的大小。

网友(点评):
肯定需要扭矩来维持,如果不加力,就停止转动了。

网友:
两轮子中心固定且不计摩擦。 两轮见正压力100,可看成两个质量相同的轮子都在平面上滚动,两个F 是一样的 100u

网友(点评):
感觉您答对了一半^_^

网友(点评):
答对一半 ,哪一半呢 逍遥大侠给指正下

网友(点评):
请看10楼是否有错误。

网友A:
上4u,下u ?

网友(点评):
来过程,兄弟!

网友(点评):
修正下,2u , 0.5u. 力的作用位置不同。忘记这个了

网友(点评):
100u=25*2F上。100u=50*2F下

网友(点评):
我的分析见后,若有谬误,请指正。

网友(点评):
我的分析结果竟然是一样大,挺奇怪的。

楼主:
唉,都去非诚勿扰了……
结果吾已经推出来了,用的是鄙人一直以来用的“多边形比拟法”。
想看看大伙儿的方法。

网友:
如果两者皆为刚体,轴承摩擦不计,只要是转动的,那就不需要力来维持啊,牛顿定律-力的作用是改变运动状态,维持不需要

网友(点评):
有滚动摩擦系数。需要力来维持。

网友(点评):
他们接触点线速度相同,有摩擦系数但没有相对运动趋势啊!产生摩擦力有两个条件

网友:
不懂呀!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4u,下u ?

“滚动摩擦系数的多边形比拟”

网友(点评):
逍兄,你这个计算里面对支点的选择貌似有问题。N应该在正压平面正中才对。所以,如果是相对圆心计算,则N不产生扭矩。相对压平点计算,Ff不产生扭矩,也就是二者只得其一。

网友(点评):
如果使用力平移,比如你途中的位置,则应在平移后补充一个反扭矩,即N*u,逆时针。平衡掉平移产生的假想扭矩。所以,计算中,也没有N*L/2这一项。

网友(点评):
查了下手册,无视我的观点好了。逍兄计算的前半部分没错。摩擦阻力矩=N*uk*(1+R1/R2),所以F上=N*uk*(1/R1+1/R2). F下=N*uk*(1/R2+R1/R2^2); F上/F下=R2/R1。符合扭转传输规则。

网友(点评):
F上=5u, F下=1.25u。

网友(点评):
恩,继续无视吧,值一样大。

网友(点评):
余琢磨这玩意儿老久了~~~

网友:
摩擦的问题比较深奥。。。。

直觉是,转动所需克服的变形能是一样的,因此在上表面推和下表面推需要一样大的力,似乎就是100μ ?

俺们当年的辅导老师是清华摩擦专业的博士,他个子不高,挺精神的。
老师在实验室研制某轴承试验台的时候,1.5米转台铸件意外翻倒,幸而地下有枕木两根,仅脚弓骨折

网友(点评):
摩擦力是一样的,但大小算出来却颇费周折。

网友:
F上/F下=R2/R1,符合扭转传输规则!

网友:
我头都痛了,没有想出来

网友:
既然这里有摩擦力,假设两个轮子不会相互滑动,可不可以理解为一对齿轮?如果是这样,上下两个力不可能一样大。初算下面的力是上面的4倍吧。不知道对不对,请教!

网友(点评):
算的结果应该是一样大。

网友:
摩擦居然还有这么多理论呀。

网友:
看不明白 这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似很正确,但实际则不然。
不妨探究滚动摩擦系数的来历,则可知正误。
滚动摩擦系数u,有量纲,单位是m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