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链传动定位问题

楼主(2013-09-06):
做一个自动焊锡工作台,类似流水线的。采用带带附件型的滚子链搭建一个小型的传送台,其中心距为1800mm。工作过程如下:
当传感器检测到工件时,链传动停止,自动焊锡动作开始,焊锡结束后,链继续传动。节拍为3S,请问如此频繁的启动停止,对电机影响大不?有没有其它好方法?刚毕业见识少,求指导!

网友:
和电机厂商联系,把你的需求和他们说,电机问题解决。其他好方法?难道不用电机,你用啥?控制,控制能不能实现(你懂还是不懂)问问你们搞电控的。多问。多思考.我也是初学,互相学习。

网友A:
停多久?你用什么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停多久?你用什么电机?

减速电机啊,节拍就3S,要求可以调速,停0.5s。因为焊锡需要对准位置,要有相应的动作,不然就可以尝试在不停的情况下,完成焊锡?不知这样频繁启动停止时,电机行不行的?

网友B:
换个思路,为何一定要电机频繁启停呢?
1、可以加电磁离合器,接近开关控制离合器,进而控制设备运转
2、可以考虑用气缸对传送台进行定位,当然,也是接近开关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思路,为何一定要电机频繁启停呢?
1、可以加电磁离合器,接近开关控制离合器,进而控制设备运转
2、 ...

多谢。工件比较小的,直接挂在链条上的(带附件的链条),所以气缸就不合适了。不过第一个方法(电磁离合器)我会去试试。最后,再次多谢你的热心解答!

网友:
引用 楼主:
减速电机啊,节拍就3S,要求可以调速,停0.5s。因为焊锡需要对准位置,要有相应的动作,不然就可以尝试在 ...

普通电机受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