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做一个压紧机构,要同时加工两个产品,在线等候

楼主(2013-09-06):
各位大神:
        我目前需要做一个压紧机构,要同时加工两个产品,圆形产品,所以这两个产品需要同时压紧,需要确保两个产品都是压紧状态,而只能用一个气缸,大家给点建议哈~万分感谢

网友A:
做个 T型的 平衡杆 节点可以活动,直接气缸带动,两端做压紧垫块。 这样平衡杆两端压力基本一致

网友B:
顶一个,不过自己不是很专业,也就只能帮忙顶帖子的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顶一个,不过自己不是很专业,也就只能帮忙顶帖子的份了!

不好吧,我见你每个帖子都是这样回复

网友C:
上下两块一起加工出来。保证V型槽间距一致。
大概意思。

网友(点评):
可以在V槽上加弹性垫,保证同步性和加紧度

网友(点评):
加弹性就更好了。摩擦加大了,想转也转不动^_^

网友(点评):
上面的压板不需要V型槽,只要表面切出交叉齿纹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我覺的一該用一個齒輪兩個齒排的結構齒輪在齒排中間如有一邊壓緊了力量就會傳導到另一邊

网友(点评):
对,上面的V槽可有可无。

网友:
这个只能作为比较直观的参考,要想选择自己想要的结构夹具设计手册有很多结构可以选择

网友:
这是我自己最近做的一个气动夹具的夹紧机构,还没完成。仅供参考吐槽

楼主:
引用 网友D:

感谢你的回答,我最近在找一些结构方面的书,不知你能不能介绍几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个 T型的 平衡杆 节点可以活动,直接气缸带动,两端做压紧垫块。 这样平衡杆两端压力基本一致

大神,能不能给个图示范下,是否和楼下的V型槽的理念相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上下两块一起加工出来。保证V型槽间距一致。
大概意思。

你好,谢谢你的帮助~我想问下,如果产品不规则,只是近似圆形的话,这个结构是否适用?还有气缸的接头是否需要活结?因为这个主要的难点是压紧了产品A的同时,也需要压紧产品B。

网友(点评):
能否上具体图。

网友:
好多组合机床上的夹具就有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能不能给个图示范下,是否和楼下的V型槽的理念相似的?

和 逍遥大侠 说的V型槽理念是一样的
 V槽是定位用的,气缸活动连接头是压紧的 保持两边力相等的

网友:
这样,加紧如果觉得力量不够,就变一下那个楔形块的角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