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双头高强螺栓应如何检验扭矩

楼主(2013-09-06):
请问双头高强螺栓应如何检验扭矩,像下图一样可以吗?检验的时候另一端会转动,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大家伙!顶一个,不过自己不是很专业,也就只能帮忙顶帖子的份了!

网友A:
有扭矩值的,用扭矩扳手即可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图上是在拆螺丝。

网友(点评):
是啊,右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感觉图上是在拆螺丝。

果然是慧眼如炬啊,是的,只是为了说明一下,故意摆个POSE。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扭矩值的,用扭矩扳手即可

那两边都要用扭矩扳手检查吗?

网友:
三傻大闹宝莱坞

网友C:
另一端转的话就是另一端没达到扭矩。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另一端转的话就是另一端没达到扭矩。

是两端一起转

网友(点评):
卡住一端。

网友:
坐等高手,参观学习

网友:
是动车吗 。厉害啊

网友:
一般卡死,一边用扭矩扳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两边都要用扭矩扳手检查吗?

不用,让一端不转动即可。我们经常和高强螺栓打交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