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床车三爪 你们怎么车

楼主(2013-09-06):
工艺需要要在三爪上车个台阶
有时要将三爪车短点  用什么刀啊

我用YT726  打刀尖啊每次车30丝
YG3  每次车40丝   很费劲

网友:
YT15   YW1都可以啊   磨刀是关键啊

网友:
车床主要就是磨刀。

网友A:
我粗车时一般3到5个量,40转以下。精车时0.几毫米,还是40转以下。车刀没有刃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粗车时一般3到5个量,40转以下。精车时0.几毫米,还是40转以下。车刀没有刃

是车三爪么???
几毫米 真不敢相信了     可能我转速高了
三爪夹直径90的,转速100

网友(点评):
是三抓。粗车的时候,量那么小干什么!!最后精车时小点量

网友:
爪子是淬火过的吧,只能慢慢车

网友:
4楼车爪子车掉那么多?我们一般用软爪

网友:
粗车后再用尖刀清根,粗车刀R大一点,转速50转左右,夹一个磨过的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能慢慢车

卡盘原装整体式三爪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内孔刀啊。。。用外径刀横着装。。每次1MM 转数 200左右 走刀0.1  。经常车三爪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不是用的内孔刀啊。。。用外径刀横着装。。每次1MM 转数 200左右 走刀0.1  。经常车三爪

用过内孔刀  用过外圆刀   太废刀 三爪太高 车掉4毫米 车了一个小时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过内孔刀  用过外圆刀   太废刀 三爪太高 车掉4毫米 车了一个小时

我车8MM用15分钟。外圆刀要横着装。。像车端面那样 从里超外。。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粗车时一般3到5个量,40转以下。精车时0.几毫米,还是40转以下。车刀没有刃

3到5个 你是硬爪 还是软爪啊

网友D:
用一小截钢,焊接在卡爪内侧,直接镗焊的那个钢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粗车时一般3到5个量,40转以下。精车时0.几毫米,还是40转以下。车刀没有刃

楼主说的是车硬爪  你说的是软爪吧3-5?

网友(点评):
大家屡次问....可能是我用的这个硬爪质量太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一小截钢,焊接在卡爪内侧,直接镗焊的那个钢就可以了

有的是这样焊的     但是有的只差3毫米,高出来了,必须车掉    设计夹具的时候差了一点  呵呵

网友:
这个大家都车过。需要慢,倒是不怎么难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