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Solidworks nSimulationXpress的分析问题

楼主(2013-09-07):
我使用的是2010 SP0版本,想用  nSimulationXpress做一个分析。
问题1:是否直接点选 nSimulationXpress就能用?我发现插件选项里没有COSMOS插件的。
问题2:我试着直接点选nSimulationXpress,出现的步骤和COSMOS的大概一样,是大概,不是完全

当边界条件输入后,运行,出现错误。。。

我的情况到底是什么问题,哪位大侠了解这个的,救救小弟。谢谢

楼主:
自己沙发,补一个问题:我是不是装少了什么?

网友:
改用13吧。至少也用12什么的。10太老了,而且大侠还用的不是完全版。

网友:
大侠,用2012吧,安装的时候点选simulation模块,这个是专业的有限元分析软件,说专业当然比不上abaqus、ansys那些哈

网友(点评):
先明确什么叫专业,否则就是扯淡

网友(点评):
天花板大个,你说的啥子意思,我不明白

网友A:
你划分网格了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划分网格了没有啊

自动划分的,运行后能查看到。这个和COSMOS不一样,步骤里不用自己动手去划分网格。
后来我又拿另外一个零件做了同样的分析,居然成功了。这我就更加搞不明白了,图上那个零件居然出错不能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