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看下这个零件怎么加工

楼主(2013-09-07):
材料为铝青铜,主要是锥孔和天圆地方形式的窗口怎么加工好,请大虾们提提加工思路,谢谢!

网友:
应该粗车外圆和端面。加工方孔,精车外圆。镗内孔

网友:
线切割,线切割可以加工锥孔和天圆地方。莫式锥孔有专门加工工艺,具体记不太清除了

网友(点评):
线切割是完不成所有工步的,你再认真看下工件吧

网友A:
您需要 先车床加工内径放余量,外径两平面到位保证垂直,上数控车校正外径镗锥孔及内径到位,反面上加工中心用T型刀校内径加工,天窗孔用分度头装夹铣床加工,用手机看不清图纸,大概了一下!楼下还有什么方法?前提不需要热处理的!

网友(点评):
兄台是做工艺的吗?

网友:
1以内孔做基准车外圆端面2以外圆做基准车内锥孔。3,以外圆做基准用加工中心镗20孔,4,用四轴加工方孔。

网友:
楼主,批量大,还有这个工件与什么工件装配,装配要求高吗?这个工件的锥孔和天圆地方形式的窗口是干么什么用的?这个工件的毛坯料是棒料还是管材,你们厂的加工设备条件如何,若你厂子没有相应的设备会考虑外协吗?告诉下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样才好给出合理的工艺。一个好的机械工程师不一定是做的最好,但考虑问题肯定是最全面的。

网友:
值得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A:
您需要 先车床加工内径放余量,外径两平面到位保证垂直,上数控车校正外径镗锥孔及内径到位,反面上加工中心 ...

以前做数控座标镗床带班的,现在失业中!

网友:
是什么的毛坯,也没有同轴度要求。初步来讲,镗内孔(可以在加工中心),车外圆,铣方孔。

网友:
天圆地方孔机加方法没想出来,可否整件先失蜡浇铸,能满足天圆地方槽及剖面上的异形槽,

锥孔最好用数车加工,

如果没有数车,只好定制把铰刀试试看,

整件壁薄,只有4,要用夹套夹,如果还变形,只有铸造时将壁厚增加到6-8,最后把余量车去,

具体要效果怎样,多问问铸造厂家,和车床师傅

孔口尺寸公差怎样测量是道小趣味题

网友(点评):
支持,这种东西我们一般用熔模铸造,后用加工中心完成。

网友(点评):
我意思是所有方孔都铸造出来,就省去加工中心了,对熔模铸造了解不深入,要问对方厂家能不能搞定,

网友(点评):
仔细想想,这东西蜡模好像不好做,甚至不能做

网友:
用车削中心

网友B:
是不是应该上加工中心,要不然R怎么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应该上加工中心,
失蜡浇铸不适合太大,或长的零件,这零件属中等类,但效率,成本很都划算,精度也足以满足要求,建议去走访一次失蜡浇铸的厂家,如果行,就很好的

喔对了,从图纸看是内大外小的天园地地方,恐怕4轴未必能加工呢,如果内小外大,三轴恐怕能加工,但要mastcam编程,这东西要塑料模具厂才会,即便好做,工时也比较大,

网友:
要不用金属模重力铸造,天园地方,及异形圆弧槽,做成滑块先轴向退出,再径向退出,好像比失蜡浇铸靠谱,

失蜡浇铸,担心蜡模不好做,

网友:
我公司是家族企业,主要是超大型部件焊接和精密加工的,所以对这小件了解不多。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大设备上面也有小件,本人又是从事税务稽查的,看得企业比较多,我丈人的公司是专业做铜铸造和离心铸造的,所以有一点粗浅的看法,看看能否适用?请各位商榷。首先,重力浇筑成本大,效率低,材质疏松成材率低,感觉不可取。二、失蜡法精度有保障,成本也不高,可以直接浇筑成型,就是铝青铜一般人做不好,材质致密略差。三、如果批量大,也可以考虑铸造挤压成型管材,然后再精加工。

网友(2013-12-23):
如果孔的要求不高可以铸后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