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数控车螺纹中转速如何选择,有没有公式?

楼主(2013-09-07):
各位大侠好,在数控车螺纹中转速如何选择,有没有公式?
同样的直径不同的螺距,同样的螺距不同的直径,等等转速如何选择好难啊。。。
望大侠们赐教,在下感激不尽。

网友:
查查刀具手册。理论联系实际

网友:
我这边车工都凭经验来着

网友:
新手  考虑刀具材料,工件材料,硬度。先确定切削速度,然后计算转速,进给按螺距和转速来确定。
老鸟  经验

网友:
这个不能太快了  刀受不了

网友:
这个凭感觉的……

网友:
经验第一

网友:
好像都是凭感觉来

网友:
经验是最好的老师,,,没有实践就没有收获,,,,,,自己多研究研究吧,,,

网友A:
看刀片盒子上标的切削参数算一下,前几天买了一盒京瓷的外螺纹刀片给工人使用,他用了一下说不行车了一个就崩刃了,我就打电话给卖刀具的,他问了一下切削参数,说是转数太低了。工人给的是400转,M16的外螺纹,材料是304。后来让他提高到S1500,还是那刀片,一个刃口把剩下的几十个都干完了都没事。

网友(点评):
谢谢哥们。又学一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刀片盒子上标的切削参数算一下,前几天买了一盒京瓷的外螺纹刀片给工人使用,他用了一下说不行车了一个就 ...

你这转速是按照转速公式算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转速是按照转速公式算的?

刀片盒子后面有切削参数,根据材料、线速度、吃刀量计算。

网友:
一班几万的数控车就是转数乘以螺距不要大于2500,转数不要大于切屑数度。一般手磨刀的切屑数度是80米

网友:
厂家会给一个  不过一般线速度保持在60以上 100一下 都行
我是说普通的钢件

网友(2013-12-10):
理论联系实际!有时候单靠理论参数也不理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