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此产品的加工工艺

楼主(2013-09-07):
这种产品有办法一次成型么,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车床加工锥台 中间打孔 插孔机查齿  背面打孔攻牙  然后车四根棒 车外螺纹跟背面的内螺纹拧上 现在问题是背面的四个孔怎么打 要求5丝公差

网友A:
没有位置度控制,5丝公差应该不难吧。另求对称度的自由公差为几何?

网友B:
批量大的话粉末冶金试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位置度控制,5丝公差应该不难吧。另求对称度的自由公差为几何?

孔用什么加工 钻床的话我觉得5丝有点困难

网友(点评):
做套工装夹具放车床上钻孔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批量大的话粉末冶金试过吗?

没 粉末冶金后貌似没法抛光 而且批量只有3000只

网友(点评):
有3000件就应该做粉末冶金

网友C:
加工中心点孔,我们做夹具时精度要求高的都是用加工中心来点孔

网友:
无形位公差要求,用加工中心加工应该就能满足了。

网友D:
坐标镗床有吗,若有可以使用它保证公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工中心点孔,我们做夹具时精度要求高的都是用加工中心来点孔

价格大概在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坐标镗床有吗,若有可以使用它保证公差。

没 我这边只有车床 铣床 线切割 钻床

网友:
感觉还是由圆盘加柱条,圆盘中心用线切割,圆盘上的孔用加工中心保证孔距,柱条可车

网友E:
定做拉刀,花键孔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价格大概在多少呢

价格就得看别人啦,单件价格会比较高,但是没有办法(如果能找到别人闲置的cnc,价格就还好吧)。如果量大还能砍砍,如果量更大就可以考虑自己购置啦。至少我们现在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定做拉刀,花键孔可以轻松搞定。

中间的孔不是问题 我考虑的是拧下面四根柱子的孔用什么设备加工

网友:
用铣床寻边找圆点,再点孔的话精度可以达到5丝的。

网友:
这个线切割就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