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母放松的比较

楼主(2013-09-07):
下面这ABCDE几种螺母放松放松哪种效果最好呢?就假设螺栓为M10*50吧,紧固件为Q235A。

楼主:
在车间见过ADE都有用过,BC还没见过,哪一种好点呢,现在出图都是靠蒙。

网友:
这莫不是,联合作业,冗余技术??

网友(点评):
防松螺母单用就行了、双螺母就双螺母?再加其他都是多次一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大侠,那两个螺母中间加一个弹簧垫圈,效果会不会更好?还是多此一举?

网友(点评):
加在中间似乎不妥,如果加在最下面或许还行……但这个实在没有仔细研究。

网友:
http://www.jxcad.com.cn/simple/index.php?t16637_2.html

网友(点评):
此贴的结论就是在震动较大的情况下双螺母不靠谱,最好就是用防松螺母加弹簧垫圈?

网友:
如果放松要求较高,建议采用机械放松方式,采用止动垫圈效果不是更好?!

网友:
B.C都有一种画蛇添足的感觉,看着就难受。AE挺好吧,平时够用了

网友:
放松放松---什么意思....   防松吧

网友(点评):
智能拼音太智能了。。

网友:
机械防松

网友(点评):
拆卸不方便啊

网友:
还用过一种螺母加卡簧的

网友(点评):
螺母上紧后用一个轴用卡簧卡住上面螺柱?

网友:
我感觉C可以,
记得上个月专门去车间拆了一批设备,下面的螺母感觉受力应该很小,主要是上面的螺母用来锁死吧。
刚才看了你的图,中间加个弹性垫圈效果应该会更好,没有论证,纯属感觉。

网友(点评):
所以双螺母防松是上厚下薄

网友:
楼主,尽量别用错别字,还放松,刚看到我就愣了,看到图才反应过来

网友:
防松吧。老弟呀

网友:
不行就用六角开槽螺母,我一般都用六角开槽螺母,拧紧后配钻眼,然后穿上开口销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