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螺纹出问题了,请教大家。

楼主(2013-09-07):
今天加工内螺纹M22*1.5的,本来牙深1.8结果给弄成2.8,哎,请问各位这样的丝还有能用吧,连接时强度能比原来变化多少,材料是铝的。?

网友:
废了  小0.5还可以,小了一毫米米,,如果定位用或许能用  要是受力必须报废了

网友:
装牙套,或者封起来,重新做可以吗

网友:
采用螺纹牙套,是标准件,上网搜索就有得买

网友:
4楼正解

网友A:
看看孔径小了多少?

网友:
加工大一点镶套。。。。车削加工

网友:
要是比较重要的零件的话,恐怕不行。

网友:
重要零件就废了,一般零件可以用牙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孔径小了多少?

孔径没小,丝很尖。

网友:
还有能换大一点的螺纹吗?不能就报废吧.

网友:
扔了吧,工件又不大

网友:
废了,不能受力。建议重新加工一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