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在接触面积与真实接触面积

楼主(2013-09-07):
——分析匡正感觉!

网友:
所以,螺母底下要平垫圈再加弹簧垫圈,保证足够的接触面积和正压力,从而保证足够的摩擦力。

网友(点评):
那如果。。。没加平垫和弹簧垫圈呢

网友(点评):
没加平垫和弹簧垫圈的情况,比较容易在受到震动的条件下螺母发生松动。

网友A:
楼主在解释摩擦力的大小与接触面积大小无关的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在解释摩擦力的大小与接触面积大小无关的原因

楼主给出了两个接触面积的概念,通常中学物理提到的接触面积的概念,应该是指楼主提到的视在接触面积,而不是楼主提到的真实接触面积。

网友:
楼主最近又改看*机械设计*摩擦部分了啊?

网友(点评):
《荀子·劝学》:“吾尝终日而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也……”

网友(2015-07-07):
相互链接下: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64079
其中66楼说的很详细,虽然我看不懂

网友:
另外请教个问题:自行车轮胎气不足时,蹬起来肯定是费力的吧。跟气足时接触面积也应该是不同的吧。这个问题怎么区分视在接触面积和实际接触面积  @动静之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