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分析钢结构大家会怎么做?

楼主(2013-09-07):
RT,请问各位,用solidworks分析钢结构靠谱么?如果要做应该怎么做?
哪位大虾懂的,指点我一下。谢谢

网友A:
啥样的钢结构,要受力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啥样的钢结构,要受力分析?

钢结构平台、简支梁之类的架构。。。
主要是客户要求的,除了计算书,用软件做的分析结果也要提交评审的
这个事情我弱项

网友:
我也顶一个

网友:
      SOLIDWORKS里面集成的软件COSMOSWORKS可以帮你解决,上网搜点相关教程学习一下,相比较ANSYS,应该简单多了。做钢结构的强度、刚性分析没有任何问题。载荷和约束的处理最为关键,直接关系到结果正确与否。

网友:
是啊,结果没问题,但处理约束真的很很重要

网友:
用来做参考还是可以的。

网友:
现在已经改名了,叫simulation

网友:
引用 楼主:
钢结构平台、简支梁之类的架构。。。
主要是客户要求的,除了计算书,用软件做的分析结果也要提交评审的 ...

进行应力分析就可以了吧。

网友:
没有有详细点的教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