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坡口深度和焊接高度对吗?

楼主(2013-09-07):
焊接坡口深度和焊接高度对吗?材料是40Cr的。不知道坡口深度要不按照手册上的,该如何计算呢?

网友A:
非要焊接不可吗?DIA80x35就不能镶套到DIA35的轴上了吗?焊接后焊缝的强度是不会达到母材的。

网友:
36的外径没问题,只是画的比例不行

网友B:
你这对接无斜度属于严重应力集中状态,就算这样,钝边大了,焊不透,焊缝也不是这样标的,少了个破口的标志

网友(点评):
看成板了,道理是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非要焊接不可吗?DIA80x35就不能镶套到DIA35的轴上了吗?焊接后焊缝的强度是不会达到母材的。

主要是加工方便两种零件,所以用了焊接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对接无斜度属于严重应力集中状态,就算这样,钝边大了,焊不透,焊缝也不是这样标的,少了个破口的标志

你的意思是要坡口高度在小一点吗?小5mm?

网友C:
不清楚用来做什么,通常类似情况我会加工成插入再焊的结构,公差过盈3-5丝,那样容易定位,而且配合精度高,强度也更有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清楚用来做什么,通常类似情况我会加工成插入再焊的结构,公差过盈3-5丝,那样容易定位,而且配合精度高, ...

用来埋在梁上的。嗯,估计你说的这样好点。可公差过盈3-5丝能行吗。焊接时开口开多少啊。需要焊透不?解答下。

网友:
坡口很大,零件小,焊接时容易倾斜,这都焊一圈了,用不着太大坡口

网友:
受力很大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来埋在梁上的。嗯,估计你说的这样好点。可公差过盈3-5丝能行吗。焊接时开口开多少啊。需要焊透不?解答 ...

要不要开坡口还得看你的受力形式和受力大小,一般情况这么小的尺寸不大需要开坡口,直接在结合部焊一圈已经足够,若需要承受比较大的轴向力,在小轴对应的焊接位置开小槽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