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有圆度这个说法吗

楼主(2013-09-07):
有些特殊规格的螺纹,没有量具,只能用卡尺卡外螺纹大径来作为标准,可是外螺纹大径圆度很差,超过0.05了,最大比最小外径大0.1mm,请问螺纹有圆度这个概念吗?普通的圆度概念适合应用在螺纹上吗

网友A:
听听专业理论家的回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听听专业理论家的回答

求解惑

网友B:
螺纹都是钻制底孔后攻制,尺寸有偏差基本都是体现在倾斜度上,应该是同轴度公差吧,再设置一个螺纹圆度的概念应该没有什么作用吧,等待高手解惑

网友C:
螺纹通常是中径配合,需要检测的位置大多是中径,没有螺纹千分尺或者螺纹通止规,需要自己去定制检具,没有检具可以用三针法来测量,测大径的做法是乱来

网友:
我怀疑是不是锥螺纹啊?

网友D:
楼主说的有可能圆弧螺纹,专用于食品行业及消防管道上的,也有标准的。

网友E:
三针~转90度一测!真圆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螺纹都是钻制底孔后攻制,尺寸有偏差基本都是体现在倾斜度上,应该是同轴度公差吧,再设置一个螺纹圆度的概 ...

这是用管材加工的,直径有80mm,需要用车床加工螺纹,再加上管壁比较薄,夹持的时候容易变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螺纹通常是中径配合,需要检测的位置大多是中径,没有螺纹千分尺或者螺纹通止规,需要自己去定制检具,没有 ...

同一个螺纹,在不同位置测量几次,大径圆度这么差,就算是测中径也肯定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很多

网友C:
引用 楼主:
同一个螺纹,在不同位置测量几次,大径圆度这么差,就算是测中径也肯定最大值和最小值差很多

有何依据?你测过中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三针~转90度一测!真圆度!

可是螺纹真的有圆度这么一说吗,标准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何依据?你测过中径?

这是用管材加工的,直径有80mm,需要用车床加工螺纹,再加上管壁比较薄,夹持的时候容易变形,车出来的螺纹自然不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说的有可能圆弧螺纹,专用于食品行业及消防管道上的,也有标准的。

不是圆弧螺纹,是普通螺纹,这是用管材加工的,直径有80mm,需要用车床加工螺纹,再加上管壁比较薄,夹持的时候容易变形,车出来的螺纹自然不圆,

网友:
圆度用在螺纹上还是头次听说

网友:
螺纹标准和螺纹精度标准在任何一种机械设计手册里都有。
直径80的普通螺纹没有粗牙的,所以"M80"这个标注不存在。直径80的普通螺纹细牙螺距有1.5、2、3、4和6,请问你制作的螺纹螺距是多少?精度等级呢?
按机械设计手册(新编软件版)2008连接与紧固-螺纹和螺纹连接-螺纹-普通螺纹-公差-外螺纹大径公差里所给数值,螺距1.5的普通螺纹其大径公差4级精度上限为0、下限为0.150,其它螺距或精度等级低的,公差数值更大。这样看来,单就大径而言,没有不合格。

楼主:
光学特种细牙螺纹,相机滤镜,TM80*0.75,精度6级。
我的疑问在于测量螺纹大径的时候,同一个螺纹选十个位置各测量一次,最大值接近上限,最小值接近下限,这也算是合格吗?螺纹有没有类似圆度这样的概念呢

网友(2013-10-24):
螺纹是有圆度这个概念的,有椭圆度和三角形的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