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上工直槽M2.5*0.45丝锥攻丝,请教

楼主(2013-09-07):
用上工直槽M2.5*0.45丝锥(9元一支)在6mm/T6061上攻丝,用攻丝机可以吗?底孔/转速多少合理?会不会断?

网友:
太小了点

网友:
M2都可以加工啦

网友:
底孔别太紧,,,,,,,

网友:
首先我不会,下面是我找到的资料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9849
http://www.jxcad.com.cn/read-htm-tid-773903.html
有以上找到的资料我会大胆的去试验,你问用攻丝机还可以,那就说明你基本上是有攻丝机。底孔我一般打直径1.6
直接把攻丝机的速度调到相对比较低的状态去试验,慢慢加速。(速度自己感觉,先手动试试找找感觉,至于加到多大,自己感觉,差不多ok。。。。你的问题解决了。以后别人反驳你:‘说我的速度多么多么高,好的,有机会就再试试……)
最后我把试验的结果和大家分享不是会很好嘛。。。。。。我等你。

网友:
2.1钻头打孔即可。公司加工是M2.6转速1000直接下去的。OSG直槽高速钢丝锥寿命约8000~10000孔。

网友:
可以在攻丝机攻的,不要下的太快。 打2个的底孔就可以了,铝件2.1攻出来比松的

网友:
精度要求不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