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取断丝锥?

楼主(2013-09-07):
怎么样取断丝锥?有没有好的工具?

网友:
好像没,试试电脉冲吧

网友:
断裂断面深吗,不深的话可以焊接上个柄旋出,或者导入酸反应一下

网友:
不深的画,用十字螺丝刀,慢慢敲吧。。。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防止断丝锥呢。
   对取断丝锥也花了不少心思,对电火花打出的丝锥会腐蚀孔壁返工困难也玩了玩心花样,但最终感觉还是预防最好。

网友(点评):
狙击手大哥 你好 防断丝锥是什么样的 什么结构 是在丝锥的夹具上做防断装置 还是丝锥本身就防断

网友(点评):
你说的两种都有。丝锥上的我做过实验,不太好做,还是属于被动型的,不算是好办法。

网友A:
目前一般都是敲出来的,我原来敲出来好多

网友:
我有三种方法推荐给你:
1、我用过12.9级的螺栓做过M10的取断丝锥工具,但是不太耐用,敲一敲就会坏,但是很直接很好用。
2、用电火花。我们厂买了一台,听说一天能取4个,效率挺低的,但是没去看过。
3、有一种硬质合金的专门取断丝锥的钻头,外形接近枪钻的样子,最小能取M2的。我在肯纳的样本里见过。

网友:
我记得之前论坛专门讨论过,你搜一下,当时大家办法很多啊。奇招妙想很多。

网友:
            断丝攻是每个工厂无法避免的事,下次研究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目前一般都是敲出来的,我原来敲出来好多

呵呵,怎么敲出来的!孔比较深,丝锥比较小。怎么办!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呵呵,怎么敲出来的!孔比较深,丝锥比较小。怎么办!

同感!丝锥 没有搞出来,工件放哪里好久了

网友:
有取断丝锥专用钻头,能把丝锥芯儿钻碎,吹一下就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呵呵,怎么敲出来的!孔比较深,丝锥比较小。怎么办!

如果比较深,孔又小,只有放弃那个孔咯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同感!丝锥 没有搞出来,工件放哪里好久了

你试试焊接吧,我一般实在取不出来才采用电火花。市场上有一种手提式的小型电火花几个一千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比较深,孔又小,只有放弃那个孔咯

不是几个一千多,是一个好像是一两千吧!

网友:
用电火花打吧

网友:
老办法是在丝锥的槽内塞如粗细合适的钢丝,用钳子绞钢丝转出来,

网友:
先敲几下试试,如果太紧职能用电火花了

网友:
直接上电火花吧,省心

网友:
通孔的话用线切割不行吗?

网友:
如果孔大用电焊直接悍丝锥,然后用氧气吹滑就行了

网友:
有取断丝锥钻头,上床子,手动进给,钻碎丝锥芯部一吹就好了。

网友(2013-11-16):
电火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