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品牌气动原件要做这么大,是我见过最大的电磁阀,还有触控按键

楼主(2013-09-07):
前几天朋友拆机得到了一对气动原件,应该是个电磁阀,带有触控面板与显示屏,这个品牌看拼写应该是德语系的产品,我就是查不到这个品牌,上淘宝搜索一个结果也没有,相当的稀少的产品。以前上淘宝搜索即使搜不到同品牌同型号的产品,也能找到同品牌的其它类型产品,但这个BECKER的品牌旗下的气动产品一件也没有。
       现在就问,这个是不是一个大通量的电磁阀吧。

网友:
很高级啊,请问是什么上面用的?

网友:
好长啊,上在那里的?

网友:
或许是厂家给BECKER定做的产品也不一定。

网友:
找还是找得到的:Becker&Co Robot,

死贵死贵的哦!

网友:
这个是不是三通减压阀呢???

网友(2013-12-09):
长见识,原来还有这样的电磁阀,

网友A:
能否给一个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否给一个尺寸。

你要哪类尺寸呢,是管子接口的尺寸吗?

网友:
我想看看电磁阀的尺寸。

网友:
第一次看到!

网友:
比例减压溢流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