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难度半手工研磨:博世的高压喷油嘴端面研磨(端面贴合后要耐受1400公斤油压)

楼主(2013-09-07):
一台普通车床500转运行,然后手持这个工件磨削,1分钟左右达成如上镜面,看右侧绿底板上隐约有一个白色的反光面,所以这个已经有镜面效果,能照出人脸,但不是很清晰,有一点朦胧感。

网友A:
你想说的是什么。。。粗糙度。。还是精度

网友(点评):
我也没明白,上外圆磨擦平面,比这光多了。

网友:
表示见怪不怪,比这个精度更高的也看到过了,R0.2以下的工件。

网友(点评):
这个端面远远高于Ra0.2,应该高于Ra0.02,应该在小数点后三位数了哦。

网友(点评):
表示我也见过比这个粗糙度更低的,不过做纳米压痕仪试验用的。

网友:
厉害~话说这么小的粗糙度怎么测?那个电动的测量仪貌似超量程了

网友B:
还不够,见过塑料磨具的抛光(镜面)吗?
把你的这个横着一擦就可以看见痕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想说的是什么。。。粗糙度。。还是精度

他想说的是光洁度

网友:
这玩意儿博世用的都是STUDER等床子干滴,

网友:
还可以呢。

网友:
表面确实挺亮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不够,见过塑料磨具的抛光(镜面)吗?
把你的这个横着一擦就可以看见痕迹了

你好,塑料模具镜面是怎样抛光的 是手工还是超声波

网友:
这个和承受1400公斤的油压不是一回事吧?

网友:
半手工?  什么工艺?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好,塑料模具镜面是怎样抛光的 是手工还是超声波

纯手工,交叉损磨才能够达到镜面,最终使用研磨膏+棉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