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表面出现炭黑现象。

楼主(2013-09-07):
最近公司网带炉刚刚安装了碳势仪,但没有用到4天时间,产品表面在光亮淬火的过程中出现了碳黑现象。产品硬度和组织都很好,就表面成黑色,擦不掉。碳势仪上显示碳势在0.90~1.05之间,并且此前网带炉刚保养不久。我们产品为小、薄件。后来把裂解炉炉膛及管路进行除碳保养,但经过两天使用后又出现此情况,公司领导很关注,不知道什么原因造成的?网带炉此前一个月前曾经由于脱碳现象对设备马弗管检查过,后来更换了进口的甲醇,产品质量才没有出现脱碳现象,后来出现了渗碳的现象。

网友:
具体热处理炉子没用过,看着是不是渗碳了啊?

网友:
1.0的碳势应该是渗碳的产品,首先要测定炉内的实际碳势是多少,碳控仪显示的与炉内不一定一致,还要看这个碳势是否超过你加热温度下的饱和碳势.

楼主:
碳势仪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数据,但我们采用经验即查看炉口的火焰大小来生产,一般火焰大点,产品硬度和组织都符合要求,碳势在0.95%左右,而流量减少碳势在0.90%时,火焰相对较小,硬度达不到要求。今天加班,又把裂解炉和管路重新清理了一下,里面炭灰也不是很多,我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根本原因没有找到。
怀疑点:1、甲醇裂解不充分,流量大。但不知道这么控制或者说怎么验证。
               2、甲醇浓度高
               3、另外我们网带炉炉内温度在760度,但在落料区域,温度为550度,不知道有没有影响?

网友:
引用 楼主:
碳势仪只能作为一个参考数据,但我们采用经验即查看炉口的火焰大小来生产,一般火焰大点,产品硬度和组织都 ...

甲醇管路上没有流量计吗?应该就是达到炭黑极限了,相同气氛下温度越低,碳势越高。楼主还是测一下碳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