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体的径向加工锥孔

楼主(2013-09-07):
期待高手解决圆柱体径向孔的加工方法及去毛刺方法,零件材料为SUS304。具体尺寸如图所示

网友A:
在加工中心上先用中心钻均布六小孔定心,铣六孔,铰六孔。

网友B:
是大批量生产吗?

网友C:
简便的用成形刀具,去毛刺还得自己动手了

网友D:
说的对哈,如果批量大真的可以用成形刀具

网友E:
可以用内外钻套配合好打孔,这样出来的基本上没毛刺。

网友F:
立加+四轴+成型刀

网友G:
多长啊?如果想省钱的话,精度要求又不是很高,做个转模台钻加一个成型刀就可以干

网友H:
精度要去高的话,最好用四轴加工中心,先钻底孔再铣锥度。这方法可能比较慢,要快的话就用成型刀。

网友I:
作为钳工,表示没必要钻模。

网友J:
大批量最好是钻底孔后成型刀具加工,最好内孔加工一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加工中心上先用中心钻均布六小孔定心,铣六孔,铰六孔。

那加工中心是几轴的、铣刀和铰刀是成型刀吗?

网友A:
四轴或五轴的,铣刀铰刀是成形刀。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大批量生产吗?

量不算大,就是种类比较多。

网友(点评):
去毛刺可以参考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45324&highlight=%C8%A5%C3%AB%B4%CC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轴或五轴的,铣刀铰刀是成形刀。

那么外圆和内孔的毛刺怎么处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简便的用成形刀具,去毛刺还得自己动手了

自己动手太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说的对哈,如果批量大真的可以用成形刀具

那么用什么设备加工,毛刺怎么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可以用内外钻套配合好打孔,这样出来的基本上没毛刺。

那用什么刀具呢?内外钻模有孔的话就会有毛刺翻出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F:
立加+四轴+成型刀

请教一下立加是什么,然后毛刺怎么除。

网友:
可以用研磨机,放在大小合适的磨料中研磨去毛刺,特别大的毛刺就得手工去除了。

楼主:
引用 楼主:
量不算大,就是种类比较多。

锥孔的话是不是会出现铰孔不均的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长啊?如果想省钱的话,精度要求又不是很高,做个转模台钻加一个成型刀就可以干

长度40左右,那么去毛刺怎么解决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精度要去高的话,最好用四轴加工中心,先钻底孔再铣锥度。这方法可能比较慢,要快的话就用成型刀。

谢谢,有没有什么去毛刺的好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作为钳工,表示没必要钻模。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网友(点评):
呵呵,做过钳工的都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J:
大批量最好是钻底孔后成型刀具加工,最好内孔加工一刀

内孔加工一刀是起什么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用什么刀具呢?内外钻模有孔的话就会有毛刺翻出来啊

工件镶在套里加工,套分内外两个。只要套和工件间隙配合好,基本上没毛刺。使用带分度头的机床都可以做了。车削中心,带主轴分度车床,带回转分度工作台的普通加工中心或铣床都可以。

网友K:
是成批生产还是单件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长度40左右,那么去毛刺怎么解决呢?

这个好像只能手动了,我倒是想到了一个倒角机,不过成本太高了,你们量不是很大的话没必要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内孔加工一刀是起什么作用?

应该是倒角吧

楼主:
引用 网友K:
是成批生产还是单件生产?

单件生产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有没有什么去毛刺的好办法

宏程序倒角

网友H:
引用 网友H:
编宏程序倒角

考你技术了哦

楼主:
引用 网友H:
考你技术了哦

这个,有点困难了。请问高手有没有宏程序电子档资料

楼主:
引用 楼主:
请问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Sorry,我不了解钳工。

网友:
如果批量大,还是做模具。钻套钻孔也行,铣车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