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度高温下用什么结构传动比较好?

楼主(2013-09-07):
600度高温下用什么结构传动比较好。

网友:
链传动吧?不是很确定,我以前有看过电子塑胶产品高温烘烤试验机,感觉就是一个多排链,把塑料产品放在铁盒子里面,放在多排链上,设定温度,设定时间,然后多排链传送,烘烤,速度很慢,就知道这些。

网友:
工业炉600度只能算低温炉,传动采用什么结构要看你的用途及零件的的状态来选择。

网友:
热处理的大炉子也是用链条拉开门的,但是不确定你说的是什么样的传动。

要求高不高呢?你可以吧工况和大家交流下,才有意义的。表达清楚,老鹰大侠会给你奖励哦,呵呵

网友:
链传动吧。

网友:
果断链传动

网友:
楼主,600度的温度下也不会只有一种传动方式。根据的要求去查下机械设计手册。找到最合适的

网友:
这个应该具体分析!600度只是需要材料的变化!至于传动机构还得具体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