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市场上所谓的“万向气动/电动攻丝机”

楼主(2013-09-07):
      先来几张图片,这就市场上的气动攻丝机。从外观上看大大提高了加工范围和加工效率,相信很多人都用过。但从设计的角度看(本人还不算是菜鸟,属于门外汉),整个设计本身就有缺陷。一般要加工的螺纹孔都是垂直于加工表面,所以要求丝攻在加工的时候是垂直向下,而这种丝攻机的机构都是平行四边形,虽然保证了平行,但螺纹向下的时候似乎有倾斜的样子。
       本菜鸟已准备好箩筐,坐等高手拍砖……

网友A:
而这种丝攻机的机构都是平行四边形,虽然保证了平行,但螺纹向下的时候似乎有倾斜的样子。

什么意思?是垂直啊。这个挺好用的,特别是有色金属钻孔攻螺纹。

网友B:
楼主说的问题应该只会出现在第一张图片里的气动丝攻上,而第二张不会
原因是第二张有两组四连杆,楼主想到的偏差会由另一组四连杆补偿;目测第一张是不行的。
我工厂使用类似第二张图片的,可以保证垂直下去。

网友C:
工作半径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而这种丝攻机的机构都是平行四边形,虽然保证了平行,但螺纹向下的时候似乎有倾斜的样子。

什么意思?是 ...

平行四边形保证任何时候,丝攻轴都是垂直的,但向下的过程像是有点圆弧的路径,见第三张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工作半径比较大

螺纹孔距离主立柱越远,理论上的误差是最小的。但是如果这个距离很近的话,这个误差就相当的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问题应该只会出现在第一张图片里的气动丝攻上,而第二张不会
原因是第二张有两组四连杆,楼主想到 ...

这个的机构还是很牵强,理论上好像还是有缺陷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的机构还是很牵强,理论上好像还是有缺陷

有两组四连杆的话,不牵强啊。
你第三张图是把一组四连杆的一端固定了,当然有偏差,但是两组的话就不一样了。。。大概花了下,图里面的连杆都是一一对应,绝对相等。能看清楚吧?

YIF
其实你那个问题 我之前也想过,所以直接到车间用了一下,就知道原理。你的想法没错,不过只针对第一张图那种只有一组四连杆的
这样就看的明白的多了,谢谢
分析的很有道理。

网友D:
这种攻丝机市场价格太贵,市场好像不太接受,从设计角度怎样将成本降下来

网友:
原来还有这个东东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攻丝机市场价格太贵,市场好像不太接受,从设计角度怎样将成本降下来

很多东西卖的贵,不是成本的问题。可调镗刀就是最好的例子

网友E:
本人觉得你螺丝孔与平面垂直:1.先看底孔是否与平面垂直,入钻与出钻孔径的差值大小  。
                            2.用攻丝机时看主轴有无间隙,
                                 无间隙:则保证主轴与平面垂直,
                                 有间隙看能否达到与平面垂直位置,能就行,不能调之。
这攻丝机应该是没问题的

网友:
用用还是很方便的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本人觉得你螺丝孔与平面垂直:1.先看底孔是否与平面垂直,入钻与出钻孔径的差值大小  。
                 ...

看到这个的设计,有些疑惑就提出来了

网友:
前面的大侠们已经分析的很透彻了 学习了

网友:
开阔思路,学习了!

网友F(2014-05-07):
这个结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楼主说的轴线向下的偏差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固定机架的圆轴是可以转动的,但市面上有些山寨货自作聪明的把那个旋转轴锁死了就悲催了,其实后面那张图三个臂的是可以锁死的。嘿嘿,小弟公司专门做这个,别看这玩意儿看着简单,实际很有技术含量的哦,有兴趣大家可以一起探讨探讨。

网友:
底座有个旋转调整的,为啥是新人贴。。。

网友:
用过类似这样的攻丝机,没出现过出来的螺纹孔不垂直啊

网友(2015-03-25):
万向头,斜着45°能攻丝吗?感觉会有些憋着劲,大侠们帮助分析一下,就楼主的第一张图那种结构双臂的。

网友:
不实用,这种串联机构刚度太弱,有xyz工作台感觉比这个实用,控制好z轴的刚度

网友(2019-10-30):
引用 网友F:
这个结构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楼主说的轴线向下的偏差问题是不存在的,因为在固定机架的圆轴是可以转动的,但 ...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