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3+1轴加工中心

楼主(2013-09-07):
       市场上主要的立式加工中心主要是3轴为主,添加第四轴,还有5轴等加工中心。对于轴类零件,需要在圆柱面上钻孔,铣扁方等工序。而这类零件主要是在数控车上车好,然后在三轴加工中心上利用分度头来加工这些工序。对于这类零件的分度的角度主要以那些为主。可以通过气动来控制爪子的旋转角度,当然可以利用 M指令+宏程序 来控制,不知这类气爪的前景如何。用在三轴上可以相当于是四轴,但不能连动,所以就是3+1轴

网友:
现在做这个的厂家挺多的,一个好的分度盘挺贵的,上次客户指定一款日研分度盘,价格都在12w往上走。台湾产的大概在7w,所以个人感觉做这个的利润空间比较大。因为买一个B轴CNC加上去的价格还是挺吓人的

网友(点评):
就是个A轴或是B轴,用气动调节旋转角度,调节的间隙比较大,如每次能调节30度,45度或60度的样子

网友A:
要看是那系列的TDC的要便宜些,HCTV跟便宜, NCH的要贵些,一两万就能买一个儿,要看你加工的精度如何了。便宜的用两年就会有问题的,最好让它向一个方向转。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看是那系列的TDC的要便宜些,HCTV跟便宜, NCH的要贵些,一两万就能买一个儿,要看你加工的精度如何了。便 ...

有这个想法,想自己做一个

网友B:
通过气动来控制爪子的旋转角度只能分度不能联动,而且不知道分度精度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过气动来控制爪子的旋转角度只能分度不能联动,而且不知道分度精度怎么样

定位精度应该还是可以的,转动角度有些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