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可转位刀片槽型方面的知识资料,谢谢

楼主(2013-09-08):
最近处理刀片打刀的问题,厂家说我们的槽型有问题,我基本听不懂,故想学习下该方面的知识,特在此求相关资料,望好心大侠帮助,谢谢。

网友:
贴个图看看呗

网友:
那你就让他推荐个槽型的刀片型号啊!

网友A:
      槽型影响进给,锋利的槽型进给比较低。反之,进给就比较高。你随便找本刀具样本看看就可以知道了。看多了以后看下刀片实际槽型,就能判断出适合大切深。锋利的槽型刃口强度低,适合于精加工。钝的槽型强度高,适合于粗加工以及断续切削。

刀具材质和涂层决定切削速度
刀具圆角决定切深。
刀具槽型决定进给。
不过,切深和进给是互相关联的。

网友(点评):
讲解到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槽型影响进给,锋利的槽型进给比较低。反之,进给就比较高。你随便找本刀具样本看看就可以知道了。看 ...

网友:
简单易懂,很好很强大

网友:
        槽型决定加工参数,5楼比较明确

网友(2013-11-15):
引用 网友A:
槽型影响进给,锋利的槽型进给比较低。反之,进给就比较高。你随便找本刀具样本看看就可以知道了。看 ...

新手一个刚进入刀具行业,看了大侠的帖子还是一头雾水,现在进货备库存傻眼了,每种型号都有好多槽型,不知如何下手,大侠请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点评):
把你的库存列个清单报上来,这里肯定有人要的。

网友(点评):
把你的库存列个清单报上来,这里肯定有人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槽型影响进给,锋利的槽型进给比较低。反之,进给就比较高。你随便找本刀具样本看看就可以知道了。看 ...

现在没库存,是在进货备库存晕了,一个型号后面很多槽型,不知道选哪个,没有那么大资金全部买下

网友B:
槽型,每个厂家的代号不一样,但原理类似。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某个厂家的某款刀片,有LD,GD,HD三种槽型,其中L,G,H所对应的英文单词是light,general,heavy,很明显,这三个槽型分别对应的是轻型加工,普通加工,重载加工。如果是精加工,余量只有0.5,你选什么槽型?应该选LD槽型,对吧;如果是粗加工,余量5mm,选什么槽型呢?半精加工,余量1mm,又选什么槽型呢?
搞懂了,就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槽型,每个厂家的代号不一样,但原理类似。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某个厂家的某款刀片,有LD,GD,HD三种槽型 ...

其实 ,我想知道槽型的工作原理,即槽型的优缺点和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优缺点,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你可以看下国外i啊那些专门生产、设计标准刀片的公司的样本·····比如国外的山特、伊斯卡等,国内的株洲··这些公司的样本上都会有介绍的

网友(2013-12-31):
引用 楼主:
其实 ,我想知道槽型的工作原理,即槽型的优缺点和为什么具有这样的优缺点,这方面的资料。

 不同的槽型,其实就是几何形状不同。槽的大小,深浅,角度,刃口的处理不一样,就会导致刀片刃口的强度不一样,所适用的切削对象就不一样。就是这么简单,会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