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台侧面积计算

楼主(2013-09-08):
(图片)

网友A:
我没懂,也不懂,但
用周长去乘高行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没懂,也不懂,但
用周长去乘高行不

你说那是体积吧,这个圆台展开是一梯形啊?用上低加下底乘高除二也可以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那是体积吧,这个圆台展开是一梯形啊?用上低加下底乘高除二也可以呀

不好意思'没看清您说的是圆柱的侧面积,这个是圆锥台吧

网友:
逍遥前辈各种精通啊

网友:
那几个参数是已知量?

网友:
我的计算

懒得画图了,计算结果与百度到的结果核对,正确

网友(点评):
奇怪,我怎么这样算就算错了。。。

网友(点评):
百度那个是母线长L,您算的这个是高L,不一样。我当初也是犯了这个错误。

楼主:
我琢磨了,虽然在dx→0时,ds→0,且A(dx)和A(ds)都→0,但二者却不是等价无穷小,从而不能替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琢磨了,虽然在dx→0时,ds→0,且A(dx)和A(ds)都→0,但二者却不是等价无穷小,从而不能替换。

我也理解不了

截圆距离底面高为h,截圆半径r是关于h的函数,其周长也是关于h的函数,为何沿着h方向积分,范围为[0,L],L为圆台高,计算结果却是错误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当初计算出结果还挺高兴,觉得没有问题啊?当dx→0时,dA→0,然后一积分。在网上一查,还有,用把圆台展开成扇形,用几何方法计算,结果却不一致。应该说,用几何方法计算的是没错的。

网友(2013-10-16):
这个又不懂

网友:
用微积分就是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