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改小1mm其它参数要改不?

楼主(2013-09-08):
如题。减速箱里的一个齿轮,因为当初设计不是很合理容易跟边上的一个齿轮打架,所以决定改小1mm。
我刚从学校毕业,学校里设计齿轮的时候都是一步步来,算玩了就了事,所以不知道怎么调整齿轮的大小。

要改小的就是最右边的那个小齿轮。各位大大帮忙看一下,谢谢啊。

网友:
外径小了,齿厚呢?变位呢?齿轮啮合有问题?

网友A:
模数m你不能改吧?你只能减齿数了。你减齿数了,中心距又变了。

网友(点评):
不止这一点问题啊。

网友(点评):
对,问题很多,中心距一改,其它的映射都打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模数m你不能改吧?你只能减齿数了。你减齿数了,中心距又变了。

齿数和中心距都不能改啊,改了传动比就变了,然后箱体也要重新做了。

网友(点评):
那不妨研究下齿轮变位。

网友:
直接点外圆改小1mm吗,就不干涉了吧。

网友:
直接外径改小1mm没多大问题

网友(点评):
看看图纸再说话。

网友:
用变位齿轮,别觉得1mm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能用,这也是一个坏习惯。确定变位系数后,再把齿轮校核一遍。出个修改方案。领导用不用是一回事,你努力不努力是另一回事了。

网友:
齿轮的那一章,认真,仔细的看一遍,你就知道怎么下手了。。楼上说的都没错,但为什么要变位你自己得清楚。。看来楼主在学校还是有点打混啊!

网友:
在实际使用中 在可以用缩小外径 而又不影响使用的情况下 一般都会这么做的

网友:
齿顶圆改小1mm?

网友:
完全可以

网友B:
废图一张,错误多多。除去这个齿轮外,左边的花键和齿轮数据表也错了。楼主读过大学,不免要为中国大学的教育水平一大哭!
按图是一根齿轴,齿轮做在轴端,轴的中间有尺寸大于齿轮外径的台阶。
这样,这个齿轮的制造只能用滚齿、插齿和磨齿这些常规手段了。
按图上的尺寸和表格内的数据,这个轴端齿轮模数为2.5,齿数10。不过现在图纸上这个齿轮的外圆不是30,标注的是31.8。
也就是说,这个齿轮有(31.8-30)/2/2.5=0.36的正变位。
这个变位系数从何得来?
不觉得楼主懂得齿轮加工的“根切”,因为按避免根切的最小变位公式(17-z)/17计算,齿数10的齿轮的最小变位系数应该是(17-10)/17=7/17=0.412。
原来的图纸就已经错了。现在楼主要把齿轮外径缩小1毫米,则变位系数成了0.16,能行吗?

网友(点评):
变位系数可以和齿顶圆没关系!

网友(点评):
避免根切的方法还有改用短齿和增大压力角,和变位系数不一样。但不管是正常齿高还是短齿,变位系数当然和齿顶圆有关。

网友(点评):
有关系,计算是那样的,不过他的计算好像有误,应该是(31.8-30)/2/2.5-1=0.36-1=0.64,为负变位, 齿顶圆减小1mm,边位系数为-0.84

网友(点评):
佩服老先生的仔细和认真,但根切确实和齿顶圆没关系,和加工工艺过程和刀具有关系.也许这个齿轮不是标准齿轮,有齿顶高变动系数?齿轮确实得看DIN、ISO以及AGMA的标准

网友(点评):
佩服,没仔细看他的图。

网友(点评):
齿顶圆可以认为的加一点或减一点(毫米计),和变位系数没有关系。所以,以齿顶圆来推算变位系数是不合适的。(应该以齿厚推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废图一张,错误多多。除去这个齿轮外,左边的花键和齿轮数据表也错了。楼主读过大学,不免要为中国大学的教 ...

也就是说这张图原本就是错的,再减小的话那就是错上加错。哪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改变齿数和中心距的情况下把它改对呢?因为这张图是很多年前的老图,实在不好大改,改一下其它的零件也都要改了。

网友(点评):
相互啮合的小齿轮正变位,大齿轮负变位,能保证中心距不变

网友C: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这张图原本就是错的,再减小的话那就是错上加错。哪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在不改变齿数和中心距的情 ...

对设计和加工该齿轮的牛人不得不佩服,错误图纸能加工出正确工件,这要多大的本事啊……

网友:
研究下变位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图一张,错误多多。除去这个齿轮外,左边的花键和齿轮数据表也错了。楼主读过大学,不免要为中国大学的教 ...

最小变位系数有待商榷

网友(点评):
没有什么需要商榷,只是你没有看懂表格而已。

网友(点评):
看到这张表格里左面有两列压力角20°而齿高不同没有?减小齿高当然可以改善根切,不过楼主图纸上的齿轮好像没有注明是短齿。

网友(点评):
对,就你说的那几种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设计和加工该齿轮的牛人不得不佩服,错误图纸能加工出正确工件,这要多大的本事啊……

呵呵,其实工件能对就怪了,我们厂对的图都能加工成错的,工人加工出来只要能动就行了,其它的他们就不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废图一张,错误多多。除去这个齿轮外,左边的花键和齿轮数据表也错了。楼主读过大学,不免要为中国大学的教 ...

老前辈真是细心

网友:
个人觉得这张图中的齿顶高系数是有变动的 不过图中没有说明  或者说这个轮就是按照标准的变位齿轮加工 然后将三个齿轮的齿顶圆再切小了
而且  进行插齿加工  这个零件能够干出来  不过图中插齿的空刀小了一点

还有就是这个轮你把齿顶圆继续小1mm   我手里没有资料 楼主自己算算重合度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其实工件能对就怪了,我们厂对的图都能加工成错的,工人加工出来只要能动就行了,其它的他们就不管 ...

贵公司的产品质量???哥算是明白了为啥我们公司四百块钱一个的电机齿轮减速箱只能卖国外不能卖国内了。国内一百多两百多都卖,寿命贼短。我们这里做的完全可以和松下东方马达媲美,东方和松下一个是六百多一个是五百多。

网友:
根据图纸看模数不能动,因中心距定,只能把外径改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