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MN弹簧垫片热处理

楼主(2013-09-08):
现有2个零件,材料都是65MN,外径110,内径85,厚度为1.91跟2。91,现要求做热处理,硬度要求为55-62HRC,零件要求保证平面度在0.01以内,需求好的解决方案,或者如果有能做的,可以联系我。邮箱:streetjiang@163.com

楼主:
平面度要求是0.1,不是0。01,写错了

网友:
棒料车内孔外圆,淬火,线切割,怕平面度不行再上磨床磨一下。就是有点薄,磨床要轻,不然会飞出去。

网友(点评):
如果压的力很大,这么薄,淬火后变形其实也无所谓,反正有弹性,压紧后自然还是平行的。那直接车出来就好了。

网友:
同意三楼观点

网友:
这个硬度有点高,大约60HRC,回火的时候温度要低点?

楼主:
回火温度低的话,整形整不过来,回火温度高的话,整形可能能保证,但是硬度又会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