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需解决铜箔定位及导线对中,准备做一台自动焊锡机

楼主(2013-09-08):
准备做一台自动焊锡机,工件为圆柱体类,上面有矩形的铜箔,需要将导线焊在铜箔中间位置。其难点如下:
1、找准铜箔位置,现有方案是RGB传感器加上伺服电机,(铜箔为矩形,但长宽有变化,常规尺寸为3*1.5)不知有没有其他方法更加高效可靠?
2、最大问题:导线至于铜箔中间位置,并焊锡。导线原先已经固定在圆柱体上的,需要有机构把导线置于铜箔中间处。圆柱体直径范围为:13~60。附图如下: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响应速度要多快   需要用伺服电机。颜色传感器是采集背景颜色还是铜箔颜色,是自动上料还是手工上料,能不能把锡焊改成点焊。机械排序对齐自动上料肯定是最经济适用效率最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设备响应速度要多快   需要用伺服电机。颜色传感器是采集背景颜色还是铜箔颜色,是自动上料还是 ...

节拍3.5s;采集铜箔颜色;手动,自动上料都可以,关键是解决导线在铜箔处位置,焊锡时,必须把导线和铜箔焊在一起的!

网友B:
铜箔位置的重复精度有多少?

网友(点评):
是不是老在不确定变动

网友(点评):
能不能上个实物图片看看

网友C:
铜箔首先考虑采用铜箔卷带,焊前或者焊后分切,这样定位的问题就方便,并且工作效率也高不少,
比如一次走10个产品要求距离,分别单双焊接2个工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铜箔位置的重复精度有多少?

铜箔已经是圆柱体工件上的.现在是想把导线焊在这个铜箔中心处。

网友(点评):
我问的就是在圆柱面上的位置确定不,上涨图片看看据图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铜箔首先考虑采用铜箔卷带,焊前或者焊后分切,这样定位的问题就方便,并且工作效率也高不少,
比如一次走 ...

铜箔大部分尺寸为3*1.5,由于工艺问题,工件只能先焊铜箔,再将工件上的导线焊在铜箔上,然后还需要再次外接导线。铜箔其实就是工件与外接导线的一个中转站。

网友A:
题外话 我认为这个工件设计和加工工艺就有问题    3.5秒的锡焊时间应该是不够的   至少不够安全      用颜色传感器判断铜箔焊接面是否可行不知道有没有试过   我认为要做到焊接面一致性肯定有问题

网友D:
采用机械拔正的方法,做成专机专用,效率最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铜箔大部分尺寸为3*1.5,由于工艺问题,工件只能先焊铜箔,再将工件上的导线焊在铜箔上,然后还需要再次外 ...

铜箔事前是否能够---做个标记呢?
冲压时就有个小定位孔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题外话 我认为这个工件设计和加工工艺就有问题    3.5秒的锡焊时间应该是不够的   至少不够安全      用颜色 ...

但是生产线员工焊接时,两点就4-6s之间,很快的。如果机器达不到这个节拍,那它就没有存在的必要。

楼主:
引用 楼主:
铜箔已经是圆柱体工件上的.现在是想把导线焊在这个铜箔中心处。

圆柱面上的位置,同一型号的产品,位置式固定,偏差很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采用机械拔正的方法,做成专机专用,效率最高。

已找设备商,方案也是机械拨正,不过难度很大,设备商也没法保证。

网友(2017-03-17):
我现在在做自动焊锡机的设计,大神有木有图给我参考一下啊

网友:
能加一个微信嘛

网友:
从工艺流程上能改进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