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980奇怪的问题:G0快速定位正常,G01走刀却失效了

楼主(2013-09-08):
今天车床在运行时,按了暂停,手动退了刀,然后程序复位,重新运行,奇怪的事情发生了,G0快速定位正常,G01走刀却失效了,车床一直显示直线切屑,坐标却不动,我把G99每转进给改为G98每分钟进给,G01走刀又正常了,后来无意中发现,车床显示器显示的转速为零或者是几转几十转,跟实际转速很不相符。

我让老板找人修,老板说等床子转不动了在找人修,我真担心这个车床会不会突然发疯,像野马般发狂,

网友A:
编码器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编码器坏了

换一个要多少钱?

网友(点评):
编码器上面的线看看好不好。。。也许是个小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换一个要多少钱?

看机器的档次,便宜的就100上下

网友(点评):
看一下型号,淘宝上看看,心中有数

网友B:
前面说的是进给异常,后面又窜到了转速异常。到底是哪个异常???
我判断,是LZ不熟悉G98/G99指令,搞错了每转进给和每分钟进给。同样的S1000 F0.2用G99就比较快(实际每分钟进给200mm),用G98就比较慢(实际每分钟进给0.2mm)。

网友(点评):
很感谢大家的关注,今天做了两个工件后,车床的转数显示又正常了,初步怀疑是冷却液从主轴孔里流到了电机的那个位置,影响到了检查转速的装置吧,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像这样的车螺纹都走不了,不信试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事。编码器坏了。

网友:
应该是变频马达上的反馈位置(主轴不用编码器的吧?测速发电机?)的装置坏了

网友:
更换编码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说的是进给异常,后面又窜到了转速异常。到底是哪个异常???
我判断,是LZ不熟悉G98/G99指令,搞错了 ...

G98是每分钟进给,就是每转的进给量乘以每分钟的转速,G99是每转进给,如果G99的进给量写做F0.1,转数500转,那么G98的进给就要写成F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前面说的是进给异常,后面又窜到了转速异常。到底是哪个异常???
我判断,是LZ不熟悉G98/G99指令,搞错了 ...

车床的问题是,主轴在转,但是车床面板上的转数显示为零,G99可能和车床传感器查到的转速有关系,

网友(点评):
你不会百度下编码器啊

网友:
主轴编码器坏了。螺纹没办法加工了。

网友:
编码器坏了,

网友:
主轴编码器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