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移-胎外履带,轮履切换功能强大!

楼主(2013-09-08):
轮胎外单独裹履带的我知道大侠们看的多了,但是两个轮胎共裹一个履带的应该很少有人看到过。它通过简易连接能够让较便宜的轮式装载机变成较贵的履带式,适应泥泞沼泽地区使用,真是划得来。不用时又可以变回轮式,更灵活省油。

网友:
轮式变履带,还可以这样,我们缺乏永远都是想法

网友:
樓主是否上個圖來看看..很難想像東西的樣子阿~

网友A:
看过视频后有所心得,只是这种轮胎不好买到,需要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过视频后有所心得,只是这种轮胎不好买到,需要定制

这种轮胎是滑移装载机标配的轮胎,很好买的。履带倒是购买渠道较少。

网友:
才疏学浅,没看明白轮式装载机怎么变成履带式?

网友:
装卸比较费劲啊。特别是紧扣比较困难吧

网友B:
履带式控制系统是两根杆,跟原来4轮胎时用方向盘不同。
之所以使用履带一方面是在松散和崎岖的表面不容易下陷,另一个是提供足够的接触面积,使工作力到路面的作用反力有足够的摩擦支持。这小车内燃机驱动,应该后一项达不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种轮胎是滑移装载机标配的轮胎,很好买的。履带倒是购买渠道较少。

如果轮胎胎纹标准,且受力变形量不大,即节距一定,使用的橡胶履带可定制

网友:
这个控制转向的就是两根操纵杆,跟履带式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轮胎胎纹标准,且受力变形量不大,即节距一定,使用的橡胶履带可定制

这个问题也想到了,钢履带外面能加胶块,跟挖机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履带式控制系统是两根杆,跟原来4轮胎时用方向盘不同。
之所以使用履带一方面是在松散和崎岖的表面不容易下 ...

滑移装载机都是两个控制手柄样式的,没有方向盘。即使有也要等我开发出来才有,哈哈~~~
另外动力是内燃机。目前还没有人开发出电动的。有个美国朋友说他们有人在做滑移装载机混合动力的,不过应该还在方案阶段或试验阶段。

网友:
引用 楼主:
滑移装载机都是两个控制手柄样式的,没有方向盘。即使有也要等我开发出来才有,哈哈~~~
另外动力是内燃机 ...

实际上,高压液压驱动才能把驱动装置做到体积小功率大。当然不会是电动马达驱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也想到了,钢履带外面能加胶块,跟挖机一样。

主要还是轮胎与履带间的传动力问题,传动摩擦力不够要打滑,驱动轮必须是钢制齿形传动。可以制作一种带钢制齿形的防滑链条带在驱动轮上用来传动履带。

网友:
履带与驱动轮之间有了齿形防滑链条后,履带内要留出防滑链条大小、长度及距离的沟槽一是可以防打滑二是减少轮胎的磨损,有传动齿形地方的履带必须是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