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加工中心3D图格式要求

楼主(2013-09-08):
请教一下,昨天一个朋友叫我帮他转一个3D图,比较复杂一点,没有什么曲面。说是用加工中心做,对于格式他说3D的就可以。就是想问3d图的格式有什么要求?很模糊。求详细。
我现在在用cad画3d转dxf或者step,iges
可以吗

网友A:
一般转成igs。   stp也可以,不过有时候片体会丢失。

网友:
最好是用UG做,转成IGS格式,一般的中小厂加工中心用的编程软件MaterCam或Cimatron的,转换过程中会发生片体丢失。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转成igs。   stp也可以,不过有时候片体会丢失。

网友:
        IGES,初始图形交换规范是美国国家标准局和工业界于1975年共同制定并实施的。
        STEP,产品模型数据交换标准 于1983年12月,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国际统一CAD数据交换标准。
         相对而言,IGES在几何数据的处理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熟悉IGES的用户亦逐渐转换到STEP标准。在几何方面STEP不逊色于IGES,并且在其它方面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应用,由此可知,从IGES转移到STEP是一个明智的选择。
        综上所述,STEP不仅仅在几何方面不逊色于IGES,而且还解决了IGES在图形和几何以外等许多方面所欠缺的东西。因此,围绕STEP进行的产品数据交换,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欢迎,并且STEP在其它方面提供了更加广泛的应用,这使得熟悉IGES的用户亦逐渐转换到STEP上来。由此可知,从IGES转移到STEP是一个明智的选择,STEP正在成为全球产品数据交换的使能器。

网友:
无曲面片体这种 一般怎么转都不会有问题

网友:
我通常是STEP格式

网友:
IGS好一点,我在蔡司的时候,那边有台3D打印机,要求就是把cad格式的存为IGS,打出来的东西效果我看过,是可以的!

网友:
STP  IGES都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