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UG7.0里面导出二维CAD文件

楼主(2013-09-08):
请问如何在UG7.0里面导出二维CAD文件。
是平面图纸

网友A:
平面图纸?导出图,看你是在三维模块。还是二维模块,都可以导出,导后自己在修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面图纸?导出图,看你是在三维模块。还是二维模块,都可以导出,导后自己在修改

我才学UG。
以前是别人帮忙转换成CAD平面图纸的。
我在CAD里面设计。
可是我自己却不会操作。

网友:
我都是先在ug里搞好2维再导出

楼主:
现在在新公司,没有人帮忙了。
只有自己想办法了。

网友B:
用2Dexchange就可以了,别直接用那个另存的,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2Dexchange就可以了,别直接用那个另存的,不行

这个命令在哪里可以找到?

网友(点评):
看来你是刚用UG,有搜索功能,搜下就知道了,哈哈 跟其他的三维软件一样的,用过不用搜就可以找到

网友(点评):
能指点搜索功能是如何操作吗?

楼主:
找到了。
在导入、导出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