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换油清洗齿轮箱的工艺

楼主(2013-09-09):
关于齿轮箱更换新油前,需要用新油冲洗,但不知具体工艺如何?请教各位专家。谢谢。

网友:
能说的详细些吗,是什么品牌的齿轮箱?是伺服齿轮箱还是主轴齿轮箱?

网友:
油放光,柴油清洗内部,晾干。
各部件该润滑的润滑该换密封的换密封,然后安装好。
加入指定牌号品牌的齿轮油就好了。
好像我们就这么干的。

网友:
我们公司是放光老油,用煤油清洗两次,再加新油即可。

楼主:
煤油注入后是否需要运行搅拌?大致需要多少比例的清洗油。

网友:
最好把零件拆开清洗,要不然仅仅是用柴油清洗的话,会有铁屑掉入下部,影响轴承和齿轮的寿命。。。。

网友:
齿轮换新油前必须清洁干净,以获得最佳的使用效果。我公司有专门的用于齿轮清洁的产品,OKS 2610和OKS 2611,可用喷雾系统喷涂或用刷子、刮刀涂抹。清洗干净后换装新油即可。

楼主:
都有道理。

网友(2013-12-26):
只要能清洗干净,无残留老油和清洗剂即可。还有油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