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道焊接坡口,国外有API这么一个标准,国内有什么这方面的标准?

楼主(2013-09-09):
请大神指导,管道焊接坡口标准。国外有API这么一个标准,国内有什么这方面的标准?

网友A:
国内石化也是用API,就直接用,不转化,以英文为准,中文翻译为辅助,你直接用API就是了,

网友B:
我们厂前两天就在争论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内石化也是用API,就直接用,不转化,以英文为准,中文翻译为辅助,你直接用API就是了,

我不是写文章,我是做管道切割设备的、想要找到国内施工中坡口都用了哪些标准,要是都用的API倒也省事了

网友(点评):
我接触的管线,都是API的,没有例外,石化没有什么国内、国外,都是国外的,没有自己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们厂前两天就在争论这个问题

然后呢、有什么信息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不是写文章,我是做管道切割设备的、想要找到国内施工中坡口都用了哪些标准,要是都用的API倒也省事了

哦、这样啊、谢谢您老

网友:
SY/T4103-2006
找这个标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