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手册校核管道壁厚时,为什么压力越低安全系数越高

楼主(2013-09-09):
如题,查手册校核管道壁厚时,为什么压力越低安全系数越高?压力越高安全系数越低呢?是不是写反了呢?

网友A:
安全系数是在外界某些客观因素造成的对系统不可预期的风险而引入的。
压力越低,壁厚越薄,安装或使用的时候如果有一个大铁块,咔,掉下来,说不定就把管道搞废了,所以安全系数要取的高些。
压力越大,壁厚越厚,抵抗外界的不确定性风险的能力也就大的多了,所以安全系数可以小些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总觉得压力高安全系数也应该越高,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点评):
帅哥,安全系数是这个意思吗?为什么我觉得不能这么理解啊?

网友(点评):
这么说似乎有那么些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安全系数是在外界某些客观因素造成的对系统不可预期的风险而引入的。
压力越低,壁厚越薄,安装或使用的时 ...

嗯,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学习了。

网友:
同一管径,在轧制过程有最低壁厚要求,壁厚过分的薄是生产不出来的。
同一管径,壁厚不一样,有时候价格相差很大,买较薄管的单价比买较厚管的单价高,有时还不如买较厚管。
管子在使用过程中,因制作、安装工艺原因,有最低壁厚要求,不管压力有多低,必须满足最低壁厚要求。

网友:
楼上的大侠说得多有道理,俺也补充一个。
管道,得考虑流体的水锤现象喔。

楼主:
看来,机械行业真是“博大精深”的一个行业,里面还有这么多学问,这就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呀。多谢各位大侠的点评,看来自己真该多看书啊

网友B:
我觉得angel1399793
大侠  这样理解是有误的。我查了一下,所谓安全系数是指在机械设计中,零件或构件所用材料的失效应力与设计应力的比值。
国语博大精深,参考lz和2楼写的,让我很迷惑。
说说我的理解:
压力低,造成管道破坏的概率小,也就是说失效形式低,当然安全了,安全系数自然高。
压力高,造成管道破坏的概率大,也就是说很容易失效,当然危险了,安全系数自然低。
大侠来说说。没想到一个简单的问题,要想明白,还挺费事儿。。。。

网友(点评):
失效形式低,安全系数应该越低呀?为什么恰恰相反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angel1399793
大侠  这样理解是有误的。我查了一下,所谓安全系数是指在机械设计中,零件或构件所用 ...

“进行土木、机械等工程设计时,为了防止因材料的缺点、工作的偏差、外力的突增等因素所引起的后果,工程的受力部分实际上能够担负的力必须大于其容许担负的力,二者之比叫做安全系数”
来自百度百科的解释。
我看不出这个解释与我给出的说明在本质上有何区别?
大侠的思维能力之强,俺水品低,比不上

网友(点评):
见山是山,见水是水,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水 , HA,HA...有点绕口

网友(点评):
机械毕竟是玩细节的,现在留下的这么多理论是都前人孜孜不倦的探索中总结出来的,所以更要将这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来思考,这样才能领会前人所下“定义”的内涵。仅仅想从文字里就能看出子丑寅卯来,是不契合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