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体里面那个电机是怎样控制斜舌的?

楼主(2013-09-09):
求助,锁体里面那个电机是怎样控制斜舌的?

网友A:
LZ的问题非常好!
电机带动锁舌,要不要减速?
蜗杆减速恐怕不合适,因为没电的时候,外力无法移动锁舌。
还要考虑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问题非常好!
电机带动锁舌,要不要减速?
蜗杆减速恐怕不合适,因为没电的时候,外力无法移动锁舌。 ...

那个好说,没电的时候可以用钥匙,主要是那个斜舌不好控制,电机开锁的时候斜舌也要开,开完之后斜舌要自已弹回去,复位。请教那个斜舌要怎样传动?谢谢!

网友(2017-10-29):
好想知道啊,关于锁体是不是有很多种,最近想了解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