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三维参数化2例

楼主(2013-09-09):
     作正四面体内相切、内空曲面体(不能超越四面体),曲面体圆滑、饱满,大部分曲面G2连续,局部曲面G1连续。通过改变正四面体边长,曲面体随之改变,曲面体连续性不变。
   如果谁满口跑火车,请发符合上述要求的大作上来,让大家评评!

楼主:
      通过改变正六边形截面的边长,正方体顶点所截正六边形的边长与剩余的正方形边长始终相等,当然原始正方体边长也随之变化。

网友:
说句真心话用了这么多年的UG,UG还真不适合用来做机械设计!!

网友(点评):
兄弟,能说说你的感受吗?

网友(点评):
我也听别人说过UG后期不好修改。问他那地方不好修改。就不说话了。希望能把UG的缺点列出来,讨论讨论,我是新手。

网友A:
呵呵。。参数化设计,也许不适合大型零件设计吧。。。。。。。。。
以前做了一个汽车空调,也是要求要参数化设计,几百MB的文件,结果发现如果步骤太多,外形又很复杂的,根本更新不过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参数化设计,也许不适合大型零件设计吧。。。。。。。。。
以前做了一个汽车空调,也是要求要参数 ...

        参数是把双刃剑,有利有弊。
        空调的换热翅片全画上去,文件肯定很大。如果以零件装配到部件中去,文件就小得多了。密密麻麻的换热翅片,个人认为可以画一部分翅片,象换热翅片管组件,是否可以只画管子,或以长方体代替翅片。曾经有位才学三维的工程师,执意要把起防护作用的大面积钢丝网画在设备中去,旧电脑被卡住了,发脾气买了台新电脑。
       对于工作中经常用到的一些零件,往往是大同小异,用参数化建模能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B:
1.大侠我请教个问题,我想向Z轴复制一条曲线,根据它建一个“成以角度”的基准面。用“偏置曲线”复制后,建基准平面的时候不能选刚才复制的曲线,点了没反应,教程用的是变换里的命令。
2.我用变换命令向Z轴复制一条曲线,为什么只有XY方向没有Z方向。
3变换命令是不是多余的?其他命令可以代替吗?像阵列。旋转。都可以代替的。

网友(点评):
我的是8.0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大侠我请教个问题,我想向Z轴复制一条曲线,根据它建一个“成以角度”的基准面。用“偏置曲线”复制后,建 ...

变换命令中的阵列只能在一个平面上进行,如果要沿你说的Z轴阵列,需改变工作坐标系方向,即将原来的Z轴变成X或Y轴就可以操作了。
变换命令的结果是没有参数的,一般建议不用。之所以这个老命令在新版本存在,是为了保持命令的多样性,适应不同人员的需要。

网友C:
呵呵,我就喜欢无参数的,文件小速度快。修改全用同步建模搞定。
貌似无参也是一个趋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我就喜欢无参数的,文件小速度快。修改全用同步建模搞定。
貌似无参也是一个趋势。

各有利弊。
同步建模也不万能的,比如说齿轮、链轮、同步带轮的修改,同步建模是不能搞定的。
UG最近的版本是在强化参数化功能,其它软件是接近或强化同步建模功能,世界趋向“大同”。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有利弊。
同步建模也不万能的,比如说齿轮、链轮、同步带轮的修改,同步建模是不能搞定的。
UG最近的 ...

赞成。
我工作中用齿轮链轮之类的不多,所以都是无参的。
无参都几百M的装配,要是有参出2D电脑根本跑不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