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消除曲轴高速旋转时的振动?

楼主(2013-09-09):
论坛里的各位高手:
       小弟遇到一个难题,向各位请教一下。有这样一个装置,曲轴(偏心)一端由联轴器与伺服电机输出轴连接,伺服电机带动其高速旋转,当转速升高到一定的值时,整个装置振动的很厉害。请问有什么方法可以消除偏心曲轴在高速旋转运动下的振动问题。

网友A:
到一个速度突然振动,基本可以判断为扭转振动,

1,计算结果的时候尽可能避开这个转速区域,方式是改变结构与支撑关系,

2,不能避免的时候,要尽快通过这个区域,工作在其他区域,

3,必须在此区域,又不能概念结构,就只能改变材料,改变内在结构,必然用其它材料,或空心结构,或其它减震结构,断开结构,总之,要破了这个振动频率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一个速度突然振动,基本可以判断为扭转振动,

1,计算结果的时候尽可能避开这个转速区域,方式是改变结 ...

大侠的意思是共振引发的?
如果楼主的这个曲轴外做减震机构,加个行星轮可以达到效果吗?

网友(点评):
一个是改变自身频率,一个是改变材料,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一个速度突然振动,基本可以判断为扭转振动,

1,计算结果的时候尽可能避开这个转速区域,方式是改变结 ...

会不会是曲轴高速旋转时产生的倾覆力矩过大,引发较大的震动?

网友(点评):
振动,有一个逐步加强的过程,这个是正常振动,而到一个转速突然引起强烈振动,这是扭转振动,有放大效应的振动,与其它类型有区别,以前我计算这个,给人家写计算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一个速度突然振动,基本可以判断为扭转振动,

1,计算结果的时候尽可能避开这个转速区域,方式是改变结 ...

哦,这样啊。
俺文化低,以前就算在学校学过也忘光了,感谢大侠提点,看来还是要多看书才行

网友(点评):
船舶设计,航空系统都专门学这个,冶金行业是玩高速的家伙要会这个,电机设计与发电行业玩设备的要会这个,你可以针对你需要学一些,都有侧重点,船舶偏重长轴,航空偏重空心轴,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到一个速度突然振动,基本可以判断为扭转振动,

1,计算结果的时候尽可能避开这个转速区域,方式是改变结 ...

刚刚百度了一下扭转震动,几乎没有什么相关的资料。
百科里只是说“弹性体绕其纵轴产生扭转变形的振动”
那我可不可以这样推论:在转速和扭矩都相同的情况下,材料的弹性模量越低,扭转振动也越小?

网友(点评):
大侠可以先看一下动力学的书,社区里以前有人上传过一套德国的教材,里面讲到共振频率这些。或者看专门讲机械振动的书,Den Hartog 和 Rao的书都不错。

网友B:
本人愚钝,是否考虑了配重问题?

网友(2018-03-13):
引用 网友B:
本人愚钝,是否考虑了配重问题?

感觉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本人愚钝,是否考虑了配重问题?

你说的是静平衡通不过吗?觉得这个低级错误不应该会犯的吧。扭振最有可能。一般轴的振动,动平衡可能也会是原因。

网友(2018-08-12):
遇到了类似问题,将结构改为轻质结构会有所改观?

网友(2018-10-22):
对于旋转机械,除了扭转振动外,还有侧向振动,因此所谓的临界转速需要看着两个方面。对于是扭转振动还是侧向振动,需要进一步的测量数据,不可能通过一个现象就能判断出原因;同时,对于滑动轴承存在的,还有考虑到是否是油膜的涡动引起的。这些都需要排除下。

网友:
有没有做轴对中呢 以及动态对中

网友:
如果某个转速突然变大,然后再加速又小了,那么是典型的共振。这个时候需要调整固有频率,一般变短效果最好,还有其他不少当时要具体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