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用sw画出来,但画的时候有点无从下手

楼主(2013-09-09):
我想用sw画出来,但画的时候有点无从下手,不知道怎么画,帮帮忙,看怎么画。

网友:
图很小,看着像锥齿轮。楼主可以网上搜搜SW锥齿轮的画法的视频,麦迪工具栏好像可以调图的。

网友:
太小了,如果是齿轮的话直接用外挂吧,sw的外挂还是挺多的

楼主:
给我推荐个好用的赛

网友:
画齿轮就用 GearTrax2012

楼主:
这个应该看的到了

网友:
圆锥齿轮找外挂就可,如果自己弄就旋转额然后放样切除,再阵列。OK

网友:
找SW的外置零件库!齿轮的零件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