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手册里只有"IT"等级,没有"JS"呢?

楼主(2013-09-09):
1、图片中“”JS12级和IT12是什么关系呢?
2、为什么手册里只有"IT"等级,没有"JS"呢?
3、假如不考虑公差大小,此处标“未注公差按IT12级”合适吗?

网友:
你觉得合适吗?难道你不明白JS12是什么意思吗?JS12是也是代表公差,是JS的是代表基孔制,12才是代表公差等级为IT!2。如果你直接改成IT12,你觉得意思会是一样的吗?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 ,啊

网友:
http://wenku.baidu.com/view/1ac1657302768e9951e738c9.html    百度里面有

网友(点评):
正解 thank 假如不考虑公差大小,此处标“未注公差按IT12级”合适吗? 那么是不是不存在“未注公差按JS(1-11)级”这种情况了?

网友:
fyi

网友(点评):
这个表示不能说明问题所在啊

网友:
IT是尺寸公差等级,一共有20个等级,JS是孔轴配合时候里面的一组配合等级

网友:
JS12中的
12决定公差范围大小,也就是IT12级,
JS决定起始位置,刚好JS级刚好是上下对称,所以相当对标定尺寸上下偏差各为IT12的一半

网友:
js是基本偏差的一种,表示基本偏差既可以是上偏差也可以是下偏差。和h是一个性质,基本偏差只能为上偏差且偏差值为0

网友:
对着,这两个就是两个概念,楼主是没搞清楚这个!

网友:
建议楼主看看公差与配合章节的书

网友:
我觉得第二条表述的就不规范,应该是按照IT12等级比较合适。